亿储J11-480GB固态开卡成功 YS9082HC 镁光闪存

楼主(2023-09-27):
偶得一 亿储J11-480GB固态,现象是不认盘,开卡量产成功,希望能帮到有求的人,至少少走弯路。
1、开卡工具:  小平口螺丝刀(撬开固态金属外壳)、十字螺丝刀(下硬盘电路板螺丝)、网线内心(剥去胶皮短接ROM点用,也可用尖头镊子)、开卡软件(N38A,平台早有大神提供了,自己找)、有USB口的移动硬盘盒(本人用的JM578芯片的比较好,开过10余种芯片方案的固态,无一失败,其他的有可能也会出各种问题)
2、操作平台:win7 64位系统(个人认为比较好、XP等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3、过程:
a、撬开固态硬盘盒,取出电路板;
b、与移动硬盘盒里的电路板链接好;
c、找到固态电板上的ROM点(一般是单独的两个并排孔,若不是找ROM字母标识),用裸铜丝短接;
d、将移动硬盘USB口插入电脑;
e、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依次点击 管理,磁盘管理,看到最底层有个黑色的小盘,显示2GB(也可能是20m,容量不同显示不同),表示固态已经连接到电脑了;
f、打开开卡软件(YS9082HC  ---N38A),
g、如图设置(试过其他,各种问题开不了)少走弯路;
h、点击开始后,进度条跑到82%左右出现红字,不要担心,已经成功了;
i、拔下USB,拔下裸铜线,再插入电脑;
j、重复e步骤,分区,格式化,大功告成!

网友:
此开卡步骤同样适用其他品牌,跟我一样的小白收藏

网友:
这个开完是不是就可以恢复数据了

网友:
你好,你有这个软件没有

网友A:
你好,在不,这个开卡软件你有没有
能否分享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不,这个开卡软件你有没有
能否分享一个呢

试试

_YS9082HC_9.008_FW210415_release(All_1T-N38A)-100mhz.rar

网友A:
还是识别不了硬盘哟,短接ROM后,磁盘管理可以看到硬盘,但是就是量产软件检测不到软件,不知是咱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识别不了硬盘哟,短接ROM后,磁盘管理可以看到硬盘,但是就是量产软件检测不到软件,不知是咱回事

仔细看我上面的截图设置,其他不行的

网友:
先点击第二个选项,点编辑, 密码为2空格,如图设置,点保存,再回到第一选项,开刷

网友A:
关键是量产软件里,连硬盘都识别不了,咱个量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量产软件里,连硬盘都识别不了,咱个量产呢

设置正确后就连接上了

网友:
你好,能否远程下呢,可以TODESK远程

网友:
我在第二项后,一个一个地选择均识不了固态硬盘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主控YS9082HC坏了哟

网友:
你QQ多少,我加你,当然你可以加我QQ,我的QQ是376805101,这样方便联系

网友A:
我发现了问题,我现在接的USB移动硬盘盒,而不是接的USB的专用固态硬盘转接板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问题,我现在接的USB移动硬盘盒,而不是接的USB的专用固态硬盘转接板哟

我一直用硬盘盒刷的,台积电、金士顿、三星、金泰克、亿储、士必得  都刷过,64G---48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