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120G固态,发现闪存是胶水粘上去了

楼主(2023-09-27):
没事干想把山寨ssd闪存吹下来,结果发现是胶水粘上去的,没有焊盘……怎么做到120g容量的,求解

网友:
胶工太厉害了

网友:
这是芯片底下灌胶吧?

网友:
估计跟有些U盘的原理一样

网友:
咋没有焊盘呢,这是焊接后打的胶,,

网友:
卧槽,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A:
这盘还真的不错,先焊接后打的胶.

网友:
总之杂牌固态不要买,尽量买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还真的不错,先焊接后打的胶.

焊盘都没有

网友:
背面还有芯片吧?

网友:
那个一个个小孔是点吗

网友(2023-11-02):
就几个焊盘有用的,,所以剩下的焊盘都没开点,怕不牢固直接惯黑胶固定  这种设计很实用,省材质省时间

网友:
120G的闪存在反面

网友:
高手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