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开机,两颗LED灯是亮起的,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2023-09-27):
一台DELL电脑,只要插上电池或适配器,还没开机,屏幕下方的两颗LED就是亮起的,去掉电池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正常,两颗灯依旧是亮起状态。本人见识太少了,不知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否还能维修?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上个图看看,描述的不是很明了

网友:
描述的太笼统啊,怎么帮你呢?啥板子?电流情况如何啊

网友:
不知这种情况是哪

网友(2023-10-30):
拆屏检查,LED灯软排线上的线路短路了,这应该就是引起上述情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