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PLUS 开机问题

楼主(2023-09-27):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断电后有时候不能开机
       排除了电源保护。开机正常情况下各个供电都正常,这样的情况大概率是微断线导致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不了。通过测量排除了IO与ATX PSON的短线,通过观察发现小电池的公阴二极管的阴极有严重腐蚀可能导致晶振时不时不起振。替换后多次开机正常。

网友A:
风枪把边上的塑料都吹化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技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把边上的塑料都吹化了

是的  不该用风枪

网友:
用焊台可以吧

网友:
好厉害,这都能发现

网友B:
哪有共阴二极管的,只有共阴三极管。图片圈起来是电阻吧。维修手法有待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有共阴二极管的,只有共阴三极管。图片圈起来是电阻吧。维修手法有待提高。

共阴二极管是啥?共阴三极管又是啥?为啥我没听说过这个玩意

?肖特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阴二极管是啥?共阴三极管又是啥?为啥我没听说过这个玩意?肖特基吗?

就是两个二极管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三脚的芯片,阴极连在一起,是一个引脚,两个阳极分别是一个引脚,也叫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有共阴二极管的,只有共阴三极管。图片圈起来是电阻吧。维修手法有待提高。

图片圈起来的上面那个三脚芯片,就是共阴极二极管呢,有三个引脚,在主板的 Rtc 电路中都会有的,这个共阴极二极管一端连 纽扣电池,一端连待机 3V,用来给 Rtc 电路供电, 并不是三极管,三极管在电路中通常起开关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圈起来的上面那个三脚芯片,就是共阴极二极管呢,有三个引脚,在主板的 Rtc 电路中都会有的,这个共阴极二极管一端连 纽扣电池,一端连待机 3V,用来给 Rtc 电路供电, 并不是三极管,三极管在电路中通常起开关作用

嗯 那么多油,黑不溜秋 没看到 可惜不能删评论。迅维网不知为何不给删,一点好处都没有

网友:
华硕很多都是这个双二极管漏电,

网友:
通病吗?留着以后碰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