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硬盘显示乱码,啥情况。

楼主(2023-09-28):
WD 320G硬盘显示乱码,啥情况。

网友A:
中毒了,硬盘固件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毒了,硬盘固件也坏了?

你确定吗?

网友:
开过盘,换了磁头,变成这样了~啥解?

网友B:
再开一下盘试试,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开一下盘试试,或许会有惊喜!

反复开了几次都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坏道比较多,导致出现乱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坏道比较多,导致出现乱码的问题。

不是,坏的硬盘敲盘现象敲一下就不转了,把坏硬盘的主板装到正常的硬盘上,通电正常,正常转,判定坏硬盘磁头损坏了,是不是换了磁头后,还要用pc3000处理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坏的硬盘敲盘现象敲一下就不转了,把坏硬盘的主板装到正常的硬盘上,通电正常,正常转,判定坏硬盘 ...

你用pc3000处理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pc3000处理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

pc3000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
要数据交给专业的做,玩玩就折腾一下。

网友:
硬盘固件除了PCB上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写在盘片的特殊扇区,如果磁头坏了,这部分扇区内容也读不出来或者被破坏,就乱码了。换了磁头,必须用PC3000重新做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