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主板故障

楼主(2023-09-28):
有时候需要把24PIN供电插拔一下才能触发,正常使用没有问题,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么古怪,可能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古怪,可能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开机针上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