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进水不升压,1.1V LDO不出维修

楼主(2023-09-28):
今天修到一台同行的A1706的机器,描述是进水,不开机。
4个口测过都不升压,拆开主板,发现UB300 CD3215芯片附近有些许进水痕迹,不是很严重,清洗一下。
测量4个口的cc1和cc2,阻值都正常,继续测量4个CD3215的LDO供电产生没有。
发现进水这一测UB300 UB400 LDO 3.3V LDO 1.8V都有产生,唯独LDO 1.1V没有产生,另外一边的U3200 U4200的LDO电压都是正常的。
以为是UB300 UB400损坏,直接换掉,发现LDO1.1 V,还是没有产生,陷入困境。。。
根据时序PP1V1_UPC LDO的电压应该在LDO 3.3V 1.8V产生后出来的,芯片带换过没有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呢?
google搜了一下这个LDO 1.1V的产生条件,发现是CD3215要读取BIOS后才能出来,UB300和UB400是共用一个UB090的ROM。
遂测量了一下UB090的8号脚,发现只有0.1V最有,正常这个脚是由LDO 3.3V提供的,发现问题所在了,直接从背面LDO 3.3V产生的位置飞线过来。
可以正常升压了,维修结束。
所以CD3215的LDO 1.1V不出的话,不一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外挂的BIOS ROM没有读取到,仔细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断线,或者是ROM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进水断线了吧

网友:
是的有断线,但是板子很干净,看不出来,只在芯片周边量到3.3v,bios那边3.3v就没了

网友:
这个升压还没有搞懂,看了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