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F5 572 班号DAOZRW 公共点短路 PU7坏导致 换完集显供电一直有

楼主(2023-09-28):
鸿基F5 572 班号DAOZRW 公共点短路 PU7坏导致 换完集显供电一直有 PU7就是集显供电的MOS  现在集显供电一直有 0.8V 点不亮
AOZ5029

网友:
CPU供电短路的话,CPU一般都会带走

网友: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 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不插内存 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插内存 跑一段 电流减掉充电电流 应该有600MA

网友:
不插内存 不出集显供电 说明他这个CPU没完全坏

网友:
还有测CPU供电 VCCSA 集显供电 PWM芯片的PWM脚 波形也都一样

网友(2023-11-01):
确实是CPU坏了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遇到华硕飞行堡垒的集显供电管击穿 换位可以正常用 CPU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