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咨询帖】更换同型号CPU,需要刷BIOS 合成ME 么?

楼主(2023-09-28):
如题,手上两张820-00164-a i5 的板子;一张CPU 凉凉,另一张CPU 应该是好的;准备研究下,换一把CPU;

1.两个cpu 型号都是i5 5250U,需要刷BIOS 么?我看到不少换cpu 帖子都是刷了bios
2.不刷,是能亮机的吧,只是进系统慢?

路过的大佬,请赐教!!!

网友:
后缀代U的Intel  CPU,集成了南桥,自然更换了以后要折腾ME,标压不带南桥的不用,标准化做法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款 你换u不刷bios也能亮 但是会出现不认硬盘不进系统 风扇狂转等等问题 所以换u还是得刷bios

网友:
刷一下更好,去吧去吧

网友:
换U要刷BIOS的

网友:
不刷bios就把bios芯片也换过去,前提是两个主板是一样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我后面试试 ,直接把料板的BIOS芯片也一起整过去,然后来帖子里反馈

网友:
要的,不刷会卡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