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GTX107 无双显卡跑甜甜圈两三个小时退出就方块花屏满屏花

楼主(2023-09-28):
影驰 GTX107 无双显卡跑甜甜圈两三个小时退出就方块花屏满屏花, 只要 不退出跑一天甜甜圈都没问题,花屏卡死后重启就黑屏不能点亮,显存测试发现 A0 和 C0 大量报错 A1 和 C1 也有报错 经过一系列的排除显存 A0 C0 换过,然后显存也加焊了 核心也加焊重值过 问题仍然存 在没有解决, 最后怀疑是 PCB 板问题 重值后发现 B1 通道显存报错的后来拆掉显存打 阻值发现 B1 显存 A9/A1 有一个地址线不通阻值无穷大了,然后拆掉核心重新打 PCB 板 的阻值是正常的没有断线, 难道是核心问题了后来打核心 A1/A9 也没问题, 那可能是 板子 PCB 因为热胀冷缩导致接触不良拆下来阻值又恢复正常了, 所以换板问题完美解 决!

网友:
过孔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奇葩,反正一直跑就不出问题,一退出3D就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