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50开机黑屏不显示问题维修

楼主(2023-09-28):
1.        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所有供电电压:
核心供电0.75伏有些偏低。
显存供电1.6伏正常。
VDDCI供电1.1伏正常
VDD1V8伏正常
VDD5V正常
以上所有电压除了核心供电有些偏低,其他电压都正常。
2.        该核心供电芯片U506型号是UP1608PK 然后重点检查VREF控制电路该电路主要由
   U4054(UP6266)IIC总线控制IC和U4002运算放大器 Q4002 MOS管组成 VREF信号
U4054 6脚输出然后5脚连接的Q4002 的D极组成REF R1/R2电路这里我为了确认
是不是U4002导致的问题我直接拆掉Q4002后将不受其影响,说明是U4002导致的
问题,反正就是U4054和U506本身问题导致,这里我直接拆掉Q4002问题直接解决
那就是U4002和Q4002的原因了。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U4002所以只能拆掉Q4002
问题解决。
以下电路图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