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插电自动上电,一会掉电一会不掉,求助

楼主(2023-09-28):
版号:gi5kn4a mb rev1.2

师兄们,通电自动上电,立马掉电,0.0006-0.0025之间跳变像是有短路,有时候会稳定在0.0015,50%又可以正常上电到0.0124不掉电,一会掉一会不掉,怎么办啊
掉电的时候3v5v忽高忽低,不掉的时候很稳定
刷过桥的bios(ecbios没找到),加焊并且换过ec,加焊过3v5v待机芯片,按着图纸找短路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电流稳定0.0124时ec不发出rsmret,桥的vccprim3p3和vccprim1p0都出来了,真的没有方向了,求师傅们指导

网友A:
你先把桌面上的绿茶喝掉,然后进入下面的网页。这里面的资料下载下来,里面有介绍掉电的众多维修思路,去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222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桌面上的绿茶喝掉,然后进入下面的网页。这里面的资料下载下来,里面有介绍掉电的众多维修思路,去吧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42220-1-1.html

从日出修到日落,除了看到ec生锈换了个ec外啥都没干成,我喝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日出修到日落,除了看到ec生锈换了个ec外啥都没干成,我喝不下去

绿茶瓶子里面装的该不会是机油吧,哈哈

网友C:
绿茶瓶子装的洗板水或是白电油

当年(2015年左右),在V星工厂(恩斯曼)有个夜班的小弟干过这事,喝了一口,味不对立马吐了,拉长知道后火速送医院,比较及时,差点没死,整个口腔都溃烂了,1个月滴水未进,很吓人,从此后,厂里规定严禁用塑料瓶子装,统一用黑色玻璃瓶,平身有巨大的骷髅头标志!

网友D:
电流0.0124,好像南桥没工作呀,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绿茶瓶子装的洗板水或是白电油当年(2015年左右),在V星工厂(恩斯曼)有个夜班的小弟干过这事,喝了一口 ...

洗板谁怎么能用塑料瓶装呢?会腐蚀的,厂家都不这样搞,小孩子要是拿起来喝的话你就呵呵了,太危险啦

网友E:
上电保护,有点像桥,换桥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板谁怎么能用塑料瓶装呢?会腐蚀的,厂家都不这样搞,小孩子要是拿起来喝的话你就呵呵了,太危险啦

你们都说错啦,那是我的烟灰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电保护,有点像桥,换桥不行再说。

待机芯片被我干爆了,到货了搞,谢谢啦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0.0124,好像南桥没工作呀,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呀??

EC的待机好信号都没有发出去桥怎么工作

网友:
3。5伏都不稳定,你看没看19伏稳定不

网友:
信号都没有发出去

网友(2023-11-30):
不懂等大佬恢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