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主板放置长时间难触发。

楼主(2023-09-28):
自己用一块H81M-k主板,这几天突然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下来通电测量,用表笔短接开机直针没有反应,要一直短接,等个10秒左右就触发了,然后触发正常。放个一个晚上,又是打回原样。查了网上这款主板通病,没有看到线路腐蚀现象,Io31脚到绿色线有30欧左右阻值。

网友:
晶振看一下。

网友:
要把故障范围缩小化,才是维修的真正思路

开机电路一般分成几个部分  开关部分 EC部分(IO)  南桥部分 电源部分
首先需要排查开关有没有正确输出到EC,然后是EC收到开机信号有没有告知南桥(PWRBTN),之后是南桥收到之后有没有动作,再最后就是PSON拉低电源,通过测量各关键信号,将故障从整个开机电路缩小至其中一部分,该谁动作了谁没有干活,那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受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