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黑色泡棉胶太难请除

楼主(2023-09-29):
  第一次弄这种Surface Book底座,这胶实在太难除了。
用风枪打到两百度用小口吹,只是把泡棉吹化了,还是铲不下来。况且有电池不好吹;
用洗板水软化,作用不大,吸多了头晕;用酒精更没作用;530的效果稍好点。
弄了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A:
四号刀片直接铲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号刀片直接铲掉

关键是速度,直接铲太慢了。
黑色碎棉铲掉了,底下的残胶还在。

网友C:
地方宽敞的用角磨机带一个钢丝刷打磨,地方不宽敞的就用4号刀往下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速度,直接铲太慢了。
黑色碎棉铲掉了,底下的残胶还在。

只要泡棉铲掉了,残胶用酒精很好清理的,或者用卷胶器看看能不能卷的起来

网友D:
能干几小时?疯的了   23号手术刀平铺直接铲过去 ,2-3分 搞不定算我输。如果你搞几小时,你就不能修这个机器了,不要说你这个下部分了  就算拆屏 超过10分钟也算我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干几小时?疯的了   23号手术刀平铺直接铲过去 ,2-3分 搞不定算我输。如果你搞几小时,你就不能修这个机 ...

屏幕拆得多,很熟练,十分钟拆完我信。
底座盖板的胶,两三分钟搞定我信你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泡棉铲掉了,残胶用酒精很好清理的,或者用卷胶器看看能不能卷的起来

看得出来,你没弄过这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地方宽敞的用角磨机带一个钢丝刷打磨,地方不宽敞的就用4号刀往下铲。

钢丝刷这主意不错,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丝刷这主意不错,有机会尝试一下。

都是坛友,帮忙出个主意,不是啥大事儿。

网友:
用专用的除胶剂可以

网友:
拆这个不好拆啊

网友:
最开始的缝很难撬。有缝了慢慢划。
用刀片弄的,不知深浅,把电池外皮划破了。

网友:
分分钟钟

网友:
修机5分钟。拆机装机1个小时

网友:
这本来挣得就是个手工钱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屏幕拆得多,很熟练,十分钟拆完我信。
底座盖板的胶,两三分钟搞定我信你个鬼

2-3分钟真的可以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3分钟真的可以噢

我估计原来的泡棉和胶不除,直接涂上其他胶,压紧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
微软的平板,我都是不接,看来得慢慢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原来的泡棉和胶不除,直接涂上其他胶,压紧固化就可以了。

那只是你的臆想,反正我都是清理干净的,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改进方法。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楼上说干几个小时还是不要搞了,错误的方法只会事倍功半。

网友:
这玩意不是刀片分分钟就铲下来了嘛

网友F:
加热一下使用镊子,或者卷胶棒,还不错个人建议

网友G:
用高度酒精可以软化,建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高度酒精可以软化,建议试试。

用过99%的酒精,速度不如洗板水,洗板水不如用5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热一下使用镊子,或者卷胶棒,还不错个人建议

卷胶棒没用过,估计只能用来卷易拉胶之类的。泡棉应该不好使。用风枪一百多度,把泡棉吹化了,胶没动静,反而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只是你的臆想,反正我都是清理干净的,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改进方法。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楼 ...

是需要改进方法,只算时间的话,工钱都没挣到。
第一次干,反复尝试不同的方式除胶,想找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
又不想把金属壳划花,弄得完美一点。暴力一点,直接用刀片削会快一点。

网友:
这个胶也太难搞了

网友:
头痛的机器,我一般不接这活

网友:
这是什么胶?好像没有领教过

网友:
微软的平板,看来得慢慢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