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TX电源维修难题

楼主(2023-09-29):
一台dell的atx0300f1电源无输出,待机电压3.7伏,主芯片为3843,各脚电压为:1-1.0v;2-0.5v,3--0v,4-1.5v,5-0v,6-0v,7-7.8v,8-1.6v.请问各位大神从哪里查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去迅维实地报个名,参加一下迅维的培训,多少有些基础功底,维修就会好一些。

网友:
先盲扫有没有短路再说吧

网友:
这个一般先修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就不对

网友A:
首先,待机电压不对!第二,3843工作条件不对。7脚10v以上,8脚输出基准5v,才会工作。7脚低于10v就罢工了。建议直接给7脚加个12-18v电压,测8脚有没有5v,如果8脚电压不对,直接换。这是很基础的常识啊,咋会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待机电压不对!第二,3843工作条件不对。7脚10v以上,8脚输出基准5v,才会工作。7脚低于10v就罢工了。建议直接给7脚加个12-18v电压,测8脚有没有5v,如果8脚电压不对,直接换。这是很基础的常识啊,咋会修不好?

谢谢,我是小白,也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待机电压不对!第二,3843工作条件不对。7脚10v以上,8脚输出基准5v,才会工作。7脚低于10v就罢工了。建议直接给7脚加个12-18v电压,测8脚有没有5v,如果8脚电压不对,直接换。这是很基础的常识啊,咋会修不好?

没有可调电源,怎么查比较好?

网友B:
上个图看看,从简单开始,看待机电容是否鼓包,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从简单开始,看待机电容是否鼓包,漏液。

好的,感谢

网友(2023-11-05):
直接丢掉,买个二手的 安全。实话。

网友:
直接丢掉,买个二手的 安全。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