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360M Pro4不触发

楼主(2023-09-29):
IO NCT6791D 85脚有3.3VSB,短接开机脚60、61脚有跳变。但是63脚高电平不变,绿线不被拉低。强制短接不亮机。测量桥1.05V待机电压正常。请教各位大神,接下来要如何检测。已刷过BIOS。

网友:
加我我指导你修好还要快点。

网友:
绿线得南桥发出S3,4,5才会拉低,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重点看SLP S3信号是否发出来。没有就查条件。

网友:
查101,GQ18

网友A:
同主板同故障,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主板同故障,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没有,南桥没有S3信号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