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楼主(2023-09-29):
寻找4843ns资料

网友A:
MOS管还需要找资料?

网友:
芯查查、半导小芯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还需要找资料?

同问,不理解

网友:
SM4843NSK
30V/15A

网友:
芯查查去找一找

网友: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加我我指导你修好算了。

网友:
是隔离管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n勾道MOS

网友:
竟然是高导通,我还以为是低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