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B365 PLUS复位时钟正常掉电重启反复

楼主(2023-09-29):
华硕PRIME B365 PLUS掉电重启反复,掉电前复位时钟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有指示灯,CPU红灯亮后,内存指示灯亮橙色,之后掉电反复自动重启。内存主供电1.05V,可能是不跑码。这个主板刷BIOS需要合成ME吗?

网友:
主板24针供电接口,3.3V对地二极值55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装内存时蜂鸣器 嘀—滴滴,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A:
DDR4内存供电应该要1.2V,你1.05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4内存供电应该要1.2V,你1.05是不是偏低了

是偏低了正常应该是1.2V,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跑码的原因,反馈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4内存供电应该要1.2V,你1.05是不是偏低了

主板24针供电接口,3.3V对地二极值55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因为3.3V有微短路引起内存供电偏低

网友:
主板自检过内存之后是不是要自检PCH了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看看主板24针插口中3.3v的对地二极管值是多大。
这个板子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桥也有可能,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有些信号或电压不稳定

网友:
看着像是不过内存,电压偏低 ,先查内存供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