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RO13不触发 MIA2207-AI

楼主(2023-09-30):
客户的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 ,插电充电指示灯不亮,主板拆出没发现进水,开关电压3.2v  触发有跳变,不开机,机器没图纸,没BIOS,只能硬着头皮修一通捣鼓,发现图中芯片发热严重

这时候开关电压降低至0.35V,还以为不小心碰到什么短路了,当测到芯片周边也有个0.35V

大概明白这是待机电路的3.3v电压,阻值只有2欧,芯片拆下,这机器高温锡,我440度吹了快2分钟才干下来,测量依旧短路,用1V烧机,电流竟然不大,再测阻值,77欧,晕了,一烧好了,芯片装回去,插电竟然触发了,以为瞎猫碰上死耗子,试了好几遍没问题,装机又打不开了,再测3.3v位置又短路了,拆机继续搞,这次把芯片  芯片后边的次级转换电路,EC,全取下来,还短路,用1V烧鸡阻值就恢复77欧,没图纸没资料,真不想修了

后边硬着头皮用3V直接烧,发现充电口旁边的霍尔元件发烫,拆了还发烫,霍尔旁边的小电容也拆了,不短路了

阻值恢复到432,装回芯片   EC  换了霍尔和电容,装机测试多遍一切正常

总结下来,应该开始的故障是电容和霍尔不良,霍尔3.3v被拉低,休眠情况不触发,电容微短,3.3V时而被拉低。以下是机器各电感的阻值和电压,开机时候之后R9芯片旁有3.3V待机,,不是3.3V大电感,是芯片旁单独输出的3.3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故障有热成像就好修了

网友A:
是要买个热成像,看了几次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买个热成像,看了几次有点小贵

好像我看的都两三千呢

网友:
高清图配过程,点赞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好像都不好烧,发热不厉害,不用热成像不好找发热元件。

网友:
LID这个信号被拉低了,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烧鸡大法在江湖中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买个热成像,看了几次有点小贵

热成像是个值得投资的宝贝

网友:
热成像是个值得投资的宝贝。两三千是值得的。我昨晚才看一个新款苹果 macbook pro 休眠传感器的编程器,2千多只能对付一款机。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能搞好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