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50j,开不了机!

楼主(2023-09-30):
华硕fx50j,前一段时间关机后连续几天没拔充电电源线(通电状态),然后就开不了机。换了适配器和电池,仍然开不了机。有个奇怪现象:不插电池只插电源,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拆了主板纽扣电池再装上后,插电池和电源,指示灯亮,但开机后到了华硕logo就关机,按开机键也点不亮,指示灯都没了,必须重新拔主板纽扣电池后继续重复上面情况。有没有懂哥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或者公共点问题吧

网友:
没事的,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你有稳压电源吗?电流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电流情况是什么,你可以说一下电流的情况,然后可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