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650 追风版XE D6显卡开机风扇转黑屏不亮机故障

楼主(2023-09-30):
               影驰GTX1650 追风版XE D6显卡开机风扇转黑屏不亮机故障
首先测量显卡供电是否正常,VDDC_5V正常然后3.3V正常然后测试1.8V供电不正常然后测1.8供电芯片的 AOZ2261NQI-11(丝印:ALNB) 的供电2112V正常VIN 7-8-9脚这些都正常的,然后测试2EN开启信号0V不正常的,经过跑先发现是连接门电路4脚然后测试门电路的53.3供电正常,然后输入引脚13.3V正常20V,电压不正常,经过跑线发现该引脚连接的是Q5193脚,然后测试55V正常应该是0V,然后测试2脚没有电压0V。然后该引脚连接是U503电源监控芯片US5650P30BS_OK信号,正常应该是3.3V的。
然后测检查引起该脚电压不正常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芯片27脚3.3供电
2.  25脚SKIP是3.3V10K电阻上拉也是4-5V的
3.  3-5-11-14四组12V电压监控端正常是0.1-0.18左右,任何一组电压偏低偏高都会引起该故障
4. 4组电流监控端1-2 5-412-13 15-16 正常都是12V电压
然后测试27脚3.3V电压正常,25脚4.5V电压正常,3-5脚电压0.12正常11脚电压0.045不正常,14脚电压0.16正常,看样子就算11脚电压有问题,经过检查是上拉68K电阻阻值变成无穷大了,换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
断句有点懵,图看不清。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基本功扎实,走线路细心,赞一个!!!

网友:
真是个细心的坊主啊

网友:
图片不清晰,导致文字叙述没看懂

网友:
图纸紧供参考,看文字就行了!

网友:
记住四组12V电压监控端正常是0.1-0.18左右,就可以修好不少问题了!

网友:
和主板IO电源监控是一样的道理,不过这种芯片只有165系列及以上的N卡才用的

网友:
讲的很详细~就是图模糊,要仔细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