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23-09-30):
二极管通断档测mos管的时候,忘记断电了,会不会烧了。现在只有一个脚有电了,原来三个脚都有电压。

网友:
这样没做过,但你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经验,现在彻底开不了机了,报错55,越修越烂看来要换主板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烧吧,我有时忘记打到电压档也不小心测过,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测试时没有出问题吧,新手建议还是避免一下,万一出问题了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会烧吧,我有时忘记打到电压档也不小心测过,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测试时没有出问题吧,新手建议 ...

没关电,我就跑去量二极管值,结果三脚管的一个脚和主板了螺丝孔亮灯,万用表鸣叫。原先时常还开得起机,现在卡内存55了。

网友:
应该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