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5 辨识不到充电器

楼主(2023-09-30):
请问一下大佬 这款机器是不是EC坏会辨识不到充电器 我量一下主板PWR_SL1没短路阻值有五百多 图中圈起来也有电压 但是系统还是没辨识充电器

网友A:
重点检查下隔离保护的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下隔离保护的充电芯片

请问是不是圈起来的部份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