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手中有小米游戏本主板,帮忙测下这颗电容是两端短路吗?好像是RTC电路

楼主(2023-09-30):
(图片)

网友A:
不短 但是应该是横着的啊  我有好多这个好的主板

网友:
小米的破本几乎没有图纸  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 但是应该是横着的啊  我有好多这个好的主板

短路了

网友:
原机故障有点多

二修,不上电上家干了显卡,把显卡干短路了,cpu与显卡的通信总线也断路一条,不知道是虚汗还是cpu本体损坏,等修上电拆cpu重置试试

故障三:风扇中间两针短接了,3v线性供电短路,Ec损坏,

故障四:上图电容RTC电路短路,南桥上电容阻值也短路,拆了南桥,上图电容跟南桥电容都不短路了

,明天测试一下南桥RTC引脚看看,如果不短路重置试试

网友:
开机键线路也烧了

,这是什么电脑

网友:
具体哪款啊

网友:
没图纸修的都是牛人

网友:
头疼,二修机折腾人,南桥短路,显卡短路,cpu也有故障,都是人为加焊短路了,重置南桥RTC不短路了,
线性3V短路,EC坏了换了四个,都说不带程序买全新的不行,极大可能是二手芯片,带程序在里面,换本本芯家的刷好程序直接上电了,感觉有戏,高兴的太早了

上电检查不出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供电芯片开启,供电都有,换了RT3606也不出.而且少了管家供电,好像不通用,还是换95855原来的型号,也不出供电,
检查,直接重植cpu,供电出来了,不跑码,明天继续重植,板有点变形,头疼,大概率翻车了

网友(2023-11-14):
电容两端就不可能有短路的,否则要电容作甚。

网友:
老哥,有没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