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迅维BGA返修台坏了

楼主(2023-09-30):
迅维BGA返修台坏了   上温度不加热  MAN   灯一直闪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发热砖花了

网友:
先把上部和下部的温控器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上部发热丝坏了?

网友:
等着要用,后面找到迅维的人了,指导我修好了,把上面的迅维那个罩子拆了,是里面那根温控线断了,接好就可以了,下次有这个问题的可以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温控线断了。

网友:
加热丝坏了?

网友(2024-03-21):
我的是下部不出热风,MAN也是一直闪烁,兄台是联系了谁来指导你的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