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2018款开机1.2左右,内存有读取过一会掉电大家有遇到这情况吗

楼主(2023-10-01):
联想拯救者y7000板号nm-b701 故障为触发到1.2左右有内存读取,一会掉电 排除了Bios 图中这几个电阻剧烫 cpu供电芯片已换,这是我遇到第二台这样的故障,上一台想换CPU客户嫌贵所以就放弃了,今天又来了一台 所以想问有没有遇到同故障 ,有没有换u试过的同行,交流一下  打算明天给客户报价换u

网友:
直接换主板最好,换U风险高,弄不好自己要赔钱

网友:
换CPU分险大

网友A:
掉电之前屏幕能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之前屏幕能亮吗?

这台是很难亮机 之前那台是能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是很难亮机 之前那台是能显示的

看下显卡显存那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试下这个虽然有胶 点还是好补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CPU几率大

网友:
Cpu不行了吧,换板吧

网友:
测一下LPC,干ec

网友:
那几个电阻烫属于正常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听听大家的分析思路

网友:
通病烧u的机子。换了也不顶用。容易拆掉点

网友:
今天cpu到了 换u后成功上岸

网友:
那几处发热是正常的,这本前几天我刚修过,来的时候是进水导致公共点短路,烧出一个坑,刮板刮干净公共点偏低但不短了,挨个排查换了保护隔离以及CPU供电上下管(排查到这里都已经心凉了),然后测试触发跟你的电流一样,测量发现各种电压都有了无pltrst,判断CPU坏了,报价客户放弃了,因为有第三方赔偿,客户换电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