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各位大神

楼主(2023-10-01):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炸了的压敏电阻并联的规格,有知道的师傅麻烦告诉一下,或者手里有同型号的告知一下,谢谢了各位

网友:
麻烦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220V交流供电一般就是471,380V就是8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供电一般就是471,380V就是821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2023-11-21):
陶瓷电容 我们这是买不到的,
尤其是这个部位用的陶瓷电容,
或是过压保护器,一般我都是拆了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