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3 gen1 单用电池开机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3-10-01):
简单说下 少走 弯路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  一问 电池是新换的 然后单用电池测试 发现 电压都出来了 公共点电压会慢慢掉 电池电压也在掉 不过公共点电压和电池接口电压有2v压差 掉电后恢复正常 直接 测量电池放电的第一个放电p沟道mos管 2端电压 果然有压差 控制电压 偏高 直接拆掉更换好后 机器正常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不错,就应该这样修

网友:
师兄,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很快,师弟我望尘莫及!汗颜啊!

网友:
楼主厉害,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