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202-01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10-01):
       板号:R10-6050A2789401-MB-A01             故障:无待机,公共端无电压。测量发现,电压没过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查BQ24780S,工作条件:28脚VCC:19V正常、6脚ACDET:2.8V正常,RGREN 6.3左右,acok无电压,24780s换过,mos管换过,C60002 C6003拆了也还是一样无电压出来。所以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谢谢!

现在情况是 断开ACDRV  上 R60004 4.3K电阻 公共点就有电压,但是在0-19v跳动

网友:
“28脚VCC:19V正常、6脚ACDET:2.8V正常,RGREN 6.3左右,acok无电压”前三个条件满足ACOK就要输出了,断开ACOK除上拉外的线路看看。再者,装着电池再量看看有没不一样。再用镊子直接短接第一个MOS管看看公共点正常不,看看ACDRV电压正常不。有图纸发一份上来大家好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