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75M-D2 REV 1.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3-10-01):
主板故障是上电不跑码,触发后测量各路供电,发现内存供电 DDR_15V 只有 0.6V
  明显偏低,正常应该是 1.5V

图纸,该路供电是经过 U8 供电芯片(型号 RT8120D),经 PWM 电路产生,测量 U8 工作条件,第 5 脚是供电,实测电压为 4.6V   感觉有点低,没在意,手上正好有同型号供电芯片,于是换上,故障依旧。

那应该就是 U8 供电芯片的第 5 脚电压不够了,看图纸,供电由+12V 和 5VDUAL 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D5 后产生,测量 D5 的 1 脚是 5V  2 脚是 12V 都正常,3 脚还是 4.6V  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没找到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上了一个尺寸小一点的二极管,主板成功点亮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电压不够也会引起问题。

网友:
can you share the board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