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AG B365M MORTAR

楼主(2023-10-01):
同行拿来一块B365说点不亮 测试卡在CPU DRAM循环灯 内存总线时钟电压都在跳变 也没有图纸 CPU座子也很整齐 先刷BIOS无果 最后修好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谢谢分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串口芯片拆了就好了吗

网友:
串口 这个通信端口芯片是由PCH控制的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找到它坏了?坏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这么多谢谢分享的,这就都搞懂了吗?

网友: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