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悬赏全网最牛 华硕 FX95G 不触发 待机跳变维修求助

楼主(2023-10-01):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 FX95G 不触发 重金悬赏
接电流表电流在0.026-0.042直接来回跳变

待机测量+3vo 2.7-3.4直接来回跳

  +5vo +1.05  +12vsus 跳变

断开此处JP8102

所有待机电压都没有跳变了,电流表电流也不跳变了

因为+3VSUS 去了 十多个地方无从下手求大佬指点一下,客户急用可以出一百指导费用,只要能找到问题不管能不能修好,
上电时序部分图

网友A:
本着先易后难,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行,根据U9101是输出+3VS、U9400是输出+VCCIO,这两个供电断开后+3vo、+5vo +1.05  +12vsus不跳变推断,是它们后级短路保护,应该从最后一个供电+VCORE测起,哪个供电没有就是它前面的那个供电短路。

网友:
三个电压都会跳变这就是答案啊老哥 这三个电压都去的地方就是有问题啊 仔细看看点位这些地方元器件有没有烧坏 进水

网友B:
这些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管出问题

网友C:
你的思路是对的,断开3V之后不会跳变了,那就要追查3V,你优先排除一下U9101

还是不行的话把EC拆掉,估计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是对的,断开3V之后不会跳变了,那就要追查3V,你优先排除一下U9101

还是不行的话把EC拆掉,估 ...

谢谢大佬我试试看

网友D:
U9400。你把断开的节点接上。然后把u9400摘了看看还跳不跳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看到u94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9400。你把断开的节点接上。然后把u9400摘了看看还跳不跳

摘了没事吧,不会烧东西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摘了没事吧,不会烧东西不。

不会的。摘吧,这个内部集成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摘吧,这个内部集成mos管的

好的,干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是对的,断开3V之后不会跳变了,那就要追查3V,你优先排除一下U9101

还是不行的话把EC拆掉,估 ...

请问这个u9101能摘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管出问题

具体是那些呢  反向击穿吗

网友F:
隔离正常不,逐过断开TONSET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9400。你把断开的节点接上。然后把u9400摘了看看还跳不跳

拆下u9400电流没跳变了,就是这个芯片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离正常不,逐过断开TONSET电阻?

公共点电压正常,没有搞保护隔离这边,因为公共点电压正常

网友G: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下u9400电流没跳变了,就是这个芯片挂了吗

找个u9400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u9400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好,我订两个过来试下,没有备货

网友H:
可以把图纸发一下,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把图纸发一下,帮你分析下

好的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个u9400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大佬请问这个为何摘u9400呐,这个跟3vsus没有任何关联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不是跳变 这是触发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I:
我试过刷了bios直接亮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发成都龙芯科技 找杨老板,他直接给你秒了  修这种问题 就是手到擒来

你不会就是杨老板吧: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刷了bios直接亮机的

马上去刷等我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刷了bios直接亮机的

刷完涛声依旧。

网友:
兄弟们我快锁定故障点了,断开U9101的SUSB#_PWR 开启信号电阻R9104  电压没有跳变了, 电流也稳定在0.12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本着先易后难,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行,根据U9101是输出+3VS、U9400是输出+VCCIO,这两个供电断开后+3vo、 ...

刷BIOS还是一样,然后我断开R9104  SUSB#_PWR  这个开启信号  电压没跳变了  待机电流稳定在0.121   这个现在能确定是U9101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发成都龙芯科技 找杨老板,他直接给你秒了  修这种问题 就是手到擒来

广告漫天飞,要不要拔迅维总部搬迁到你的龙芯?有本事微信视屏远程秒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刷BIOS还是一样,然后我断开R9104  SUSB#_PWR  这个开启信号  电压没跳变了  待机电流稳定在0.121   这个 ...

SUSB#_PWR是开启S0电压的,这里是开启U9101的VOUT1输出的二级电压+3VS,你关闭了就不能开启SO状态的其他电压当然稳定了,只能说明S3状态的供电没问题及+3VS之前开启的二级电压没问题,有问题的是+3VS之后开启的二级电压。+VCORE、+VCCGT、+VCCSA供电有没?

网友E:
是的还要继续往下面排查+3vs所有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还要继续往下面排查+3vs所有的地方

从最后开启的供电查,大电流的供电查应该快些,先测+vcore

网友:
ECRST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
你是湖南的,我看到精白沙了

网友:
你不要去纠结电压跳变,华硕机器是这样的,缺某个供电全板电压都会跳变,重点查内存1.2和12v,还有vccio以及vccsa,跳变时可以测量到

网友:
C9404这个去掉看看

网友:
修好没有,今天碰到一台一样问题的,也是电压跳变,断开PJ8102就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就是杨老板吧:daxiao:

我不是杨老板,

网友:
感谢来米了兄弟们,应该是u9400虚焊导致,我刚才把断开的点恢复还是跳,前面有高手指导说拆了一下u9400重新焊还是一样,现在又焊了一遍  来米了  啥配件没换:daxiao:

网友:
谢谢坛友们支招分享,学习了

网友K:
你说会出100元指导费用的,这么多人帮你,你是不是应该每个人给2块表示表示呢?

网友L:
u9400虚焊导致?看以后会不会再出现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会出100元指导费用的,这么多人帮你,你是不是应该每个人给2块表示表示呢?

没问题呢,哈哈  问题解决了啥都不是事

网友:
U9400有可能性能不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问这个为何摘u9400呐,这个跟3vsus没有任何关联呗

搞好了吗?搞好了我告诉你为啥

网友:
一方有难八方来帮。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拆下u9400电流没跳变了,就是这个芯片挂了吗

U9400  是那个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U9400  是那个芯片啊

我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是对的,断开3V之后不会跳变了,那就要追查3V,你优先排除一下U9101

还是不行的话把EC拆掉,估计八九不离十

ec能拆吗?

网友N:
我这有一台笔记本,东芝的c40d-a,没有图纸,开机不自检,不知查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有一台笔记本,东芝的c40d-a,没有图纸,开机不自检,不知查哪

你检修了哪些地方呢?说说吧,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L:
u9400虚焊导致?看以后会不会再出现故障吧

兄弟中招了现在还是不稳定。。是需要更换u94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吗?搞好了我告诉你为啥

用了十多天又回来了:liuhan: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吗?搞好了我告诉你为啥

用十多天机器又回来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B#_PWR是开启S0电压的,这里是开启U9101的VOUT1输出的二级电压+3VS,你关闭了就不能开启SO状态的其他 ...

兄弟你是个高手信号分析的好透彻现在机器又回来了不稳定

网友:
这个U9400问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