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1内屏不显示,外屏正常

楼主(2023-10-02):
MS-16J51内屏不显示,外屏正常,U20 为屏3v供电转换芯片。  1脚vin   3v   3脚开启   有南桥发出,  5脚  LCD  3v  ,  开机,  3脚开启有3.3v  3秒后开启信号没有了,但是 5脚电压3V LCD  正常。  19V 正常,   EDP-HPD 没有高电平,  南桥收不到此信号,也不会发出  BL-ON  EDP_BKLTCTL   ,南桥换了2块,同样问题,BIOS刷了,屏换了,,屏线拨开测量了,外围所有都查完了,剩余信号都指向了CPU.      屏先得到  19V   3,3V   后,会通过 EDP_AUX 和CPU进行通讯,然后屏会发出EDP_HPD到南桥,桥收到后会发出EDP_BKLTCTL  BL-ON。同时CPU发出TX0  TX1 TX2 TX3  到屏。

E16JBIMS.110

网友:
EDP  屏
时序是
先有DP_HPD  在读屏码片

先修DP_HPD  这个信号

网友:
HPD插上屏不开机得有2.6V左右  没有的话 你的屏可能不通用

网友:
放弃治疗了。。。。

网友(2023-12-18):
屏线接口附近一个5脚管子,短接1 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