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018插卡版维修

楼主(2023-10-02):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不开机充电无反应说是充电的时候电量突然变成0%然后就黑屏没法应了,客户以为哪里松动了自己拆开看了一下,机器夹电不漏电触发开机电流直接定300ma,一时之间没有思路还在巡维发了维修求助贴,拆开机器发现硬盘有两个位置似乎是有高温烧黄的痕迹以为硬盘供电短路,在扣电池的情况下确实有一路0.9v阻值是为0的以为找到故障了,但其实高兴过早,断开电池发现阻值是正常的,经过一轮研究还是没思路,既然是充电的时候黑屏的就想先换一个u2看看,拆掉u2上电触发发现电流有跳变了,拆了一个7
Pu2装上去故障修复;
另外此机器指纹也是断了的,淘宝买了一根所谓的原装排线接上,但指纹还是不行,研究了半天发现指纹排线的一个屏蔽罩下面的芯片和电阻电容二极管全部没有,把原机的芯片等搬过去故障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一下

网友A:
吹到坐子了差评!  谢谢分享  这松香大法不错

网友:
U2是啥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到坐子了差评!  谢谢分享  这松香大法不错

是的,细节没做好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新芯箱硬88 -5

网友B:
量U2供电部分阻止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U2供电部分阻止有短路吗?

没有

网友:
楼主有这机的指纹排线供电定义吗?我的指纹没供电,没图纸弄不了。

网友C:
你买新的指纹排线肯定要把旧指纹的芯片搬过去啊,指纹芯片是加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买新的指纹排线肯定要把旧指纹的芯片搬过去啊,指纹芯片是加密的

加密的指纹芯片是在home键里面,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密的指纹芯片是在home键里面,不要搞错了

所以你买根排线肯定是空排线啊

网友:
U2是负责联机和部分充电功能,具体找份图纸研究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3-11-02):
U2就是USB控制管,充电时U2也要工作的

网友:
反正搞好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