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神舟 战神独显改集显必杀 关键词风扇就狂转 指示灯闪掉电

楼主(2023-10-02):
编辑这么辛苦各位看官加点下载分吧 加分不要钱也不扣你们自己的分 要加就加满5分
蓝天 神舟 战神独显改集显必杀 关键词风扇就狂转 指示灯闪掉电
顺便一提 蓝天板子显卡核心供电出来了才出显存供电

众所周知 蓝天的主板 没有显卡供电 会不识别显卡 然后亮机很快风扇就会狂转掉电 伴随指示灯闪

那么这个掉电的本质信号是啥 通过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222-1-1.html 和我的实践验证得知 其实就是EC读取不到显卡的温度导致的。
。所以思路就清晰了嘛。。 改个温控就能解决    我最近搞了差不多十台都是改集显 都是只改温控解决

接下来你会遇到几种情况

1显卡正常驱动正常跑分正常但是风扇就狂转 指示灯闪 和识别不到显卡一样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去找下面这个管子 把1-6  3-4脚连起来或者换掉这个管子应该就好、
直接搜这个信号就能找到SMC_VGA_THERM   信号从显卡发出
、、
如果你直连也不行 也许显卡的温控模块坏 需要改个温控进去 去掉这个小六脚  然后再改怎么改看2

2显卡短路了 显卡电路烧了 电脑修不出显卡供电 或者显卡供电正常但是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显卡 或者为了屏蔽显卡让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显卡
改法如下 如果你不改 那么电脑开机风扇就狂转 指示灯闪 然后关机
方法  看图纸SMC_VGA_THERM   找到从显卡发出来的那个小六脚去掉他

 接着如果显卡短路 但是供电正常的最好是把电感拆了降低功耗 和防止后续奇怪问题  当然你本身就因为没有显卡供电才改就不需要去掉电感

接着找emc1402 我直接去淘宝买了几十颗。 这个玩意老料板有 新主板没有

接法把emc1402的1 4 6脚直连 然后接到3v去   接着一坨锡把2 3 脚连起来  5脚接地 不需要加电阻电容 我测试过了
接下来注意了  7脚8脚接法有讲究  看图

、一定要SMC_VGA_THERMemc1402的8脚  SMd_VGA_THERMemc1402的7脚  如果接反 开机亮机慢 键盘卡顿  触摸板卡顿

3最后有个b版型我遇到过和在论坛也看见别人说过是因为cpu风扇坏了导致的 他也能转 但是内部损坏导致狂转 掉电 指示灯闪症状和识别不到显卡一样

 会员1492017100鑫豆2026-4-24 19:55
 会员194890100鑫豆2026-4-24 18:32
 会员552273100鑫豆2026-4-20 17:56
 会员85111100鑫豆2026-4-2 20:15
 会员467132100鑫豆2026-3-23 06:57

网友A:
个别机子加EMC1402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别机子加EMC1402不管用。

只有我说的这三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说的这三种情况

你没碰到过而已,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C:
你这飞线太复杂,其实还有更便捷的方法,不得已才用这种 ,除了你说的三种还有别的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飞线太复杂,其实还有更便捷的方法,不得已才用这种 ,除了你说的三种还有别的问题导致

不见你分享你的方法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这种我试试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不像有的人藏着掖着

网友D:
你修i的也不多啊  你这分享的都是W650的   N95 N85那种只需要去掉开启芯片 7脚拉一个3.3就好了  还有台式版的都是风扇导致 显卡坏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i的也不多啊  你这分享的都是W650的   N95 N85那种只需要去掉开启芯片 7脚拉一个3.3就好了  还有台式版 ...

献丑啦 能帮到部分人就行咯

网友:
不错的分享,必须加分

网友:
好文,值得收藏

网友:
大神级别,牛

网友:
这些方法论坛里有很多人发了    早期的可以  新的这样改不行

网友:
大工程,高手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这种我试试

网友E:
今天来了一台炫龙 狂转掉电,明天我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来了一台炫龙 狂转掉电,明天我也试一下

成功了嘛:jingya:

网友:
我遇到过风扇坏,转速正常,波形也有,修死修不好,换风扇解决

网友F:
没得必要搞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得必要搞这么麻烦!!!

你有高招   说来听听  大家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 不错

网友:
这个六角管是容易坏的 一般换掉就好

网友:
你可能需要

网友G:
改显卡温控要断开显卡的温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显卡温控要断开显卡的温控吗?

新款没有温控芯片 老款有的话直接去掉改试试

网友:
实用,今天改了一个,战神7代U,显卡显存短路,烧了,搞完,不掉电

网友:
楼主说的SMC_VGA_THERM
SMd_VGA_THERM     各指第几脚啊

网友:
厉害了,遇到这种我是改不成,继续学习

网友(2024-05-05):
我有一个K680EG6D1的本本。显卡烧了。不想换核心。想改万集显用。找不到你说的那两个信号。 有改过的兄弟说一下。

网友(2024-11-04):
怎么有些图片看不到?

网友:
差评,8个脚都接了

网友:
你好,能说一下1402芯片那些脚位怎么连的吗?我看你这个图显示6与4相连,接供电,2和3通过一个电容相连?

网友(2025-07-01):
能分享,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