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10M DS2V掉件,请帮我拍张高清照。谢谢!

楼主(2023-10-02):
客户在别处修过,只动了BIOS芯片,可能吹的过猛把附近的电阻、电容有掉件。请有这板的朋友帮忙拍张红圈处高清照。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578-1-1.html
你可以参考这里

那张图片是我发的,在技嘉官网截图,看不清楚。

网友:
行,已经修好了。客户拿来时不能触发,1修动过BIOS芯片;我把2颗0欧电阻补上还是不触发,就把芯片吹下,下载官方BIOS准备烧写,编程器读取芯片备份时发现是空的,烧写官方文件不能写(芯片补高温吹坏了),于是找了颗MX25L25645GM2I-10G烧写好焊上,还是不能触发......最后是用原型号MX25L25673GZ4I-08G烧写才成功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