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 YOGA 14 可以冲电不能放电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02):
老机器了,但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有题不好查,论坛上也有人发贴过没有找到原因,也可能找到原因不想说! 其实原因很简单,查起来很费神! 这个机器冲电片采用的是BQ24780 参考其它机器原理图,该机冲电部份在一个小板上!保护隔离管PQ22在这个小板上有采用,但是并没有接到BQ24780的18脚上,18脚我拆除芯片看过,是空脚,这个机器采用的是ACOK信号直接控制来隔离的,并且采用了单独一路冲放电保护电路,也就是后壳不装和键盘不装的情况下电池不能供电,电路简单就是串的两个开关,两个开关一个在主板正面,一个在反面,分别对应后壳和键盘!可能是时间长了,壳子变型这类的,超成开关压不到位吧,实际测量开关是没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短路开关的一个公共点就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厉害,这也能分析出来

网友:
辛苦,老机器也能顶半边天!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