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维修思路,来看看吧

楼主(2023-10-02):
(图片)

网友A:
总计的这么详细 这是哪里的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计的这么详细 这是哪里的资料吧

这个是迅维实习学员自己总结的内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迅维实习学员自己总结的内部资料。

是的,这里只是截图放出来让大家看看而已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学习,好货!

网友:
总结得很到位!

网友:
楼主,分享的资料很好,值得点赞 收藏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

网友:
好贴直接收藏了   给个赞

网友C:
楼主这是旧资料还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旧资料还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这是迅维内部学员分享的呀

网友:
好贴直接 给个赞

网友:
我也发个在迅维的笔记
触发瞬间掉
a.欠压类检测电路.如广达HWPG、华硕FORCE_OFF、thinkpad的-PWRSHUTDOWN等等.有些机器的屏电压欠压也会装屏就掉电.公共点也没有了
b.转换电压中存在短路.如3V待机切换3V显卡供电时,如显卡有短路拉低③V待机,从而瞬间掉.
C.EC引起的保护,如发出的电压开启信号有短路阻值低,输出信号时检测到过流,EC保护瞬间掉电.
d.温控引起的掉电,一般可以重启。
e.待机芯片带负载能力变差。
不定时掉电:
a.RTC电路的RTCRST#电压值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b.温控芯片不良引导起的待机电压被关闭
c.PCH或CPU虚焊
d.CPU供电滤波不良(同时学习书中127页内容)
HWPG:广达主板中欠压检测信号,上电后 EC 检测 HWPG为低,说明相关电压欠压,EC 会在瞬间关闭所有电压开启信号,从而引起掉电。
注意:如果HWPG从未升起过,说明欠压。若在升起后再
降低,说明不欠压,则掉电故障不是由欠压引起的,进系统掉电:
a.查THEMTRIP#是否为低,温控芯片损坏或检测温度异常时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b.上电后进系统滚动条开USB电压时,USB存在短路,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四秒掉电
绝大部分机器上电四秒后,若没有POST自检,会导致4秒掉电,主要是为了避免芯片组和CPU裸跑引起的快速发热的保护功能.英业达则会自动重启反
复检测.自检过后故障自然解决,

网友:
收藏宝贵经验

网友(2023-11-29):
这个值得收藏学习,好货

网友:
好货!好货!

网友:
大师级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