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挖了洞,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3-10-02):
挖了洞修好了
联想拯救者
联想

网友:
补一补更美观

网友:
路过学习,这种也没报废。

网友:
这个得看过孔运气

网友:
这样也行?漏电了吧。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大神们就是厉害哈

网友:
运气好。没有其它数据线

网友:
板层短路了,最麻烦

网友:
不错,挖洞不短路,我怎么挖洞都短路:kuqi:

网友:
还算好啦。

网友:
应该是一颗p型mos 管,一坨锡代替

网友:
没伤者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