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M-D3V rev 1.1 无限重启维修

楼主(2023-10-02):
收到主板时,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  无限重启,技嘉的 B85 应该是有无限重启的通病,通常是 Bios 问题,然后我就将主 bios 拆掉,将副标移到主 bios 的位置,故障依旧。

推测应该是 Bios 完全坏了,从论坛找了一个 Bios 文件重新刷到主 bios ,故障依旧,
再看论坛,发现有说这款主板必须要主副 bios 一起刷才行。于是我将两个bios 芯片刷了同样的文件再装回去,故障变了,以为可以了,风扇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就没有然后了……
再次触发,风扇还能转,马上又停了。故障变成了上电掉电。

于是只能在按照上电掉电的思路去修了,依次检查上图中的各项供电,全部都正常。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还掉电!!
bios 文件也是刚刚新刷的,应该没问题。
那应该就是 io 的电压监测有问题了
再测 io 电压检测脚位
Vin0 测到 0.98V
Vin 1 测到 2.1V
Vin 2 测到 4.29 V
Vin 3 测到 2.19V
Vin 4 测到 0.25V
Vin 5 测到 1.8V
Vin 6 测到 1.7V
其中就只有Vin4这个电压感觉有点偏低。

再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是集显供电 CPU _VAXG,很多是要等到过内存之后才会出现,现在有点低也是正常的。
再挨个查图,发现 Vin 2 应该是 2V   这里测到了 4.29V, 明显偏高了,Vin 2 是用来监测+12V 的,再测量+12V 这个电压。测到的就是12伏没问题,那应该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
找了2个分压电阻换上。成功点亮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功底扎实,维修就快,佩服!

网友A:
这板子的灰尘可不小~~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技巧造就王者。牛逼

网友:
技嘉的BIOS总是出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灰尘可不小~~

放了比较久了

网友:
技嘉主板这个 IO边上的OR39 阻值75K容易坏。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一下,我还有堆映泰滴B85无从下手

网友:
技艺高超,

网友:
这板子伊拉克成色,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测5V  12V的检测   其他很少坏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功底扎实,佩服!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值得参考

网友(2023-12-02):
恕我直言,楼主的检测思路不对,你查触发电路是没意义的,这个现象要先查主要供电和时钟,复位,我相信这板子一开始就没时钟,并不是bios的问题。你只要先查到没时钟,主要电压是有的,会马上去查vin检测引脚,这样会很快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