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钽plus不开机,插电无待机电

楼主(2023-10-02):
钛钽plus不开机,插电无待机电流,测各电感无短路,等一次碰到这板,请问3,5V待机芯片是哪个,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无待机电流不代表各电感无电压啊,你可以在插电情况下测量一下各电感电压。根据经验,它不在桥或CPU旁边,有的主板一个大一个小,有的两个差不多大。你可以通过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待机电流不代表各电感无电压啊,你可以在插电情况下测量一下各电感电压。根据经验,它不在桥或CPU旁边,有的主板一个大一个小,有的两个差不多大。你可以通过排除法。

除了公共点有19V,没一个电感有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电感旁电源芯片丝印到淘宝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