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R256JVEQ 哪位师傅知道用那款编程器读写 我的809f不识别呢

楼主(2023-10-02):
25R256JVEQ 哪位师傅知道用那款编程器读写 我的809f不识别呢   主板是la-k662p

网友:
JW是1.8V,JV是3.3V的。我看图纸上是3.3V的JV。你确定你板上是JW?

网友A(2023-11-07):
后面怎么刷的,我也是遇到一台戴尔G15 的 25r256jv 我编程器tl866的也无法识别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A:
后面怎么刷的,我也是遇到一台戴尔G15 的 25r256jv 我编程器tl866的也无法识别

TL866ii plus 可以选25Q256JV 来刷,刷过两个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