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GH1

楼主(2023-10-02):
MS-16GH1  外接正常,内屏进系统后黑屏,按下开关会亮下,正常关机,19V正常 3.3正常 还有啥信号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 禁用集显驱动 然后再看看

网友:
PE呢。pe正常考虑显卡吧。独显集显

网友:
这一般都考虑显卡故障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装纯洁系统,不加载显卡驱动看正不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