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代工 DELL 戴尔RTX2060-6G 核心供电短路开机保护

楼主(2023-10-02):
通过检查发现U11 DMOS IC芯片底下炸锡应该就是U11烧坏导致的问题,该芯片是NCP302150 发现自己只有NCP302155 应该是可以带用的30215555W 30215050W的芯片脚为完全一样,然后直接换IC 12V供电后阻值正常,上电跑甜甜圈自动重启。
然后开机测4组供电波形完全正常,但是测量12V供电发现电压只有10.5V其他电压都正常,正常情况在没有进入系统没有跑3D程序电压不应该拉低这么多的,所有开始怀疑12供电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个卡出厂少了2组供电然后滤波电容也只有两个坦电解电容容量只有10UF的因为加上换U11芯片的时候加热原因导致电容容量发生改变导致供电电源严重滤波不良,所以我直接给它补上3150UF坦电容后再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保存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