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跑码 无图纸维修

楼主(2023-10-02):
这块主板设计比较奇特,
主板只使用 24 针 ATX 接口供电
都不需要12V 的 CPU 供电
用的还是一块笔记本cpu ,散热器都不需要加风扇的,这设计还是头一回见了。

上面的标识还是比较齐全的,但也看不出来是哪个厂家的,更不用想着找图纸了,私印型号是 intel Bay Trail-D v20 C.Q1900M 全固态板
主板拿到手,开机风扇可以转,但是不跑码不显示。
测量全板电压。就发现PCIE 槽 B10 脚只有0.78伏。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 伏的。
虽然没有图纸,但还是可以肯定,就是因为这个电压引起的不开机。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到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去修好它就可以了。

好在这个电压是待机就应该有的,通常是由 ATX 接口的紫 5伏经过转换过来,跟其他地方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大大的缩小了排查的范围了,
只需要在主板上面去找,一脚是 5 伏另一脚是 0.78V 的芯片就可以了   果然找到了这个 MOS 管,但是他的一个脚是 5 .18V,可是另外一个脚 居然是 3.39V。

这下就无语了,主板上面的五伏转三伏是正常的但是到了 PCIe 的 B10 这里,就只有 0.78V 了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挨个测量主板上面每一个芯片,看哪里出现了 0.78伏的电压,那么就应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最先找到的是BIOS 芯片的第 8 脚是0.78伏。
这个脚是供电,正常也应该是 3.3V

于是把bios芯片拆掉,结果电压还是 0.78V
bios 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只能再继续往下找, 最后找到了这个丝印型号是 S43A00 的芯片  有一个脚是 0.78V  还有个脚是 3.3V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
可是我手上并没有这个芯片可以换,

只能在这块板子上面继续找,果然被我找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于是就把两个芯片位置调换。调换之后,PCIe 的 B10 脚 电压变成了1.8伏。
那应该就对了,可是为什么是1.8伏呢?不应该是3.3伏吗?
为了确定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只能求助万能的某宝,搜索丝印 S43A00,确定了这个芯片的型号是 UP0111AMA5-00 ,
然后在鑫智造去搜索这个UP0111AMA5-00芯片。找到有一幅图纸,使用了这个芯片,输出的电压就是 1.8V

那这里 1.8 伏就是没问题的了。
于是直接上电,再次触发,果然就亮屏了。
至于被兑换的那个芯片。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保险起见,还是再买一个把它给换下来吧。

网友:
我去,这杂牌还是集成CPU呢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杂牌不好搞

网友A:
七彩虹,,,,我这有个一样的,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我这有个一样的,不跑码

确实就是七彩虹 C.Q1900M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些bios芯片就是1.8v供电的

网友:
看来根本难不到你,没资料也能修

网友:
老板厉害,过程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  过程详细

网友:
这板子厉害,上的笔记本CPU

网友B:
七彩虹的主板都不认识一看就是菜鸟,主板无复位从复位开始查起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的主板都不认识一看就是菜鸟,主板无复位从复位开始查起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确实是新手,目前在正在学习中,发帖也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维修思路,也是自己学习强化的一个过程,思路肯定会有不足的地方,欢迎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2023-11-27):
无图纸线路都不好找,麻烦啊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意义,说人家菜鸟的不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03-23):
bios芯片就是1.8v供电

网友:
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思路清晰,无图纸维修,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