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猫加RTX2060-6G闪电 开机黑屏不显示风扇叶不转 一个显卡的艰难维修经历过程

楼主(2023-10-02):
经过测试发现所有供电阻值均正常,电压只有5V供电正常,其它供电都没有:
然后经过检查发现U533 是 3V3_SEQ 供电芯片烧穿,要放大镜从可以到到,芯片很小,然后拆掉芯片打了以下输出1脚电阻一百多欧正常,但是3脚阻值对地短路
然后换上好的芯片后,再检查3脚相关的电路发现很多地方一样也短路了:
①1.8V ENABLE 电路的门电路U19  1、2脚短路了,换上好的U19再测阻值1脚正常了但是2脚仍然短路的,看来还要其它地方也短路了

②电源监控芯片的PS_OK该信号功率墙OK信号是连接Q510③脚的也击穿了,因为这个信号连接是U19的2脚的,然后换Q510后阻值虽然正常了但是Q510的3脚电压为0,然后测量5脚电压4.5V高电平,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然后测试Q510的2脚电压为0,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的,
这个PS_OK信号是电源监控芯片U515输出的,然后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27供电正常12V电压检测引脚电压都正常,然后测试芯片的30脚发现对地阻值只有30欧不正常,那肯定是芯片坏了导致的,后来把U515芯片拆下来了,然后测量阻值正常了然后PS_OK信号也正常了,但是1.8V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③然后测U19的1-2脚电压都正常了,但是4脚电压为0还是不正常,然后测试2脚对地阻值发现阻值0欧,因为芯片换过肯定不是芯片本身原因,那可能是U21也有问题:
换掉U21电压恢复正常,1.8V也有了,但是核心供电还是没有:
④然后就是核心供电,检查发现核心供电EN信号为0不正常
Q514的2脚没有高电平所以没有EN信号,然后检查U502的1脚和2脚电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我怀疑U502还有U503全部换掉后所以供电都正常了,

分析原因应该是供电12V击穿U515电源监控芯片到3V3_SEQ导致一系列与这个电压有关系的电路都烧了,如下图所示,然后在没有上U515芯片的情况下开机可以正常点亮也可以跑甜甜圈,都没问题只不过显卡的功耗电压识别不出来!换U515问题最终解决!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你有肥猫家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肥猫家的图纸???

我没有肥猫家的图纸,但是很多卡和公版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能力强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