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r**.0 华硕,触发 卡0.27电流,飞线解决。

楼主(2023-10-02):
x550cc r**.0 华硕,触发 卡0.27电流,飞线解决。
华硕
飞线
window

网友:
这叫啥呀,什么思路都没用,看了个寂寞

网友:
飞线位置

网友:
学习一下,有块555l准备动手

网友:
飞线还是简单实用

网友:
排阻 以换了啊

网友:
感谢分享,保存备用

网友:
雾里看花

网友:
来点检测过程或者思路!

网友:
看图中飞线位置,结合点位图,可以分辨是连接PM_PWROK和PM_PWROK_PCH的排阻导通不良,桥收不到PWROK也就不会发出VR_EN开启CPU核心供电

网友:
Watched a lonely sc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