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HP 840 G8的笔记本想刷BIOS

楼主(2023-10-02):
一台HP 840 G8的笔记本想刷BIOS,但是发现BIOS是winbond 25R256JVEN,我用的是希尔特500P的编程器,里面没有这个型号,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不知道什么编程器能设别这个芯片。。。。。。。。。。

网友A:
换个ch341 809f 809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h341 809f 809h……

谢谢 换个809F试试看看

网友B(2023-12-28):
你好 你板号是多少 能不能备份下你的BIOS  分享以下  CPU旁边和CPU背后的32M

网友(2024-08-31):
这款是不是要刷3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板号是多少 能不能备份下你的BIOS  分享以下  CPU旁边和CPU背后的32M

请教3个ROM分别EC-ROM、PCH-ROM和1mb的type-c rom?

网友:
淘宝就有很多

网友(2025-03-07):
楼主刷好了吗?我的bios密码忘记也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