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游戏本不开机 已更换CPU 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23-10-02):
版号:ux534ft 2.1
机器配置10代 i7 10510u  此前接手保护隔离不过,干了CPU供电86903c  可以触发 不显示 告知换CPU 。后来应客户要求 (自带CPU)给他换了一个从Acer谷歌本拆下来点亮i5 10210u 的CPU  。

我尝试直接给他换上去了i5 10210u 换上去不触发 (ux534f 我查了一下好像只有i7的配置 我的带独立显卡。特地查了华为的用i5替代i7 但是那个华为机器有这个配置)bga不用怀疑没做好。我做了2次  后来放了一段时间没弄了。客户突然让我自己买CPU 。这必须整  买CPU 直接干  拆下i5 换上新买的i7 。

一鼓作气干完CPU  可以触发了。加电无显。测试没有集显电压。难道CPU废了。
图纸点位一份  ux534ft  2.1

网友:
后段视屏  是测的cs信号    有修过的大佬支支招。付费。

网友A:
你还是去找一下笔记本维修MAN吧,他会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去找一下笔记本维修MAN吧,他会帮你

?  有图纸点位  还是有料板?或者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B:
这么长的u可不好焊好
容易变形

网友:
换板来得稳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u可不好焊好
容易变形

Bga  一般不会出问题。 有图纸点位吗?求付费

网友C:
保护隔离会和CPU供电芯片有关吗?保护隔离不是归充电芯片管吗?

网友:
srgkw多少钱拿的?

网友:
少一组主供电吧

网友D:
长u容易变形 你胆子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会和CPU供电芯片有关吗?保护隔离不是归充电芯片管吗?

保护就是因为公共点短路,明显就是CPU供电烧了,顺带把U带走了

网友E:
事实证明换U不如换板靠谱

估计那个板是因为BGA做的次数多了有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证明换U不如换板靠谱估计那个板是因为BGA做的次数多了有变形吧

我bga一般这种没问题的。现在想找个图纸点位看看,CPU不便宜。说是测试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就是因为公共点短路,明显就是CPU供电烧了,顺带把U带走了

正解

网友:
CPU vcore 示波器测量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u容易变形 你胆子大

大胆干 。

  最坏的就是费钱费时间。

网友:
我拿的测试的i7 10510u  不便宜,发回来有点拱。  还是直接干上去了,然而那个i5 死活不触发,换成i7 立马触发,但是不显示

网友:
长u换不好的,,,,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

网友:
换CPU维修真没必要 就算修好了 质保也是个问题。

网友F:
你不考虑他们家CPU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考虑他们家CPU是坏的?

问了一嘴,!说测试过,之前在她家买的小芯片 说是全新 买回来 不一定是全新,我只要能用就行,不太纠结这些。这种CPU我也拿不准。

。不好说毕竟没证据。我也不相信报上机这说。

网友G:
你CPU测试的。他们重植的锡是高温还是中温。我一般都自己改成中温。高温的容易把CPU和板带走。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CPU测试的。他们重植的锡是高温还是中温。我一般都自己改成中温。高温的容易把CPU和板带走。鼓包,

回来就换有铅锡珠,用的某马的钢网  比较方便。bga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如买个笔记本了吧

网友H:
集显用示波器测量的,瞬间波形

网友I:
想发图纸给你可惜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发图纸给你可惜下载不了

大佬

  私聊加个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显用示波器测量的,瞬间波形

瞬间无电压   这个是以前修的其他机器vccgt波形。我这机器都没有

网友J:
CPU没做好,换成有铅的吧,而且板子不能曲,太薄了,烘一下再上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没做好,换成有铅的吧,而且板子不能曲,太薄了,烘一下再上机吧

有铅的  买回来第一时间换有铅的  做CPU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cpu有可能加密了,去买个cpu吧

网友K:
问下CPU多少钱,报了多少钱!这种风险有点高,除非有料板CPU

网友L:
我擦  楼主你是职业人  客户自带配件 我都不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下CPU多少钱,报了多少钱!这种风险有点高,除非有料板CPU

CPU  700  芯片还不算。找图纸点位  可以付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擦  楼主你是职业人  客户自带配件 我都不敢搞

客户自带i5 装上不触发。蛋疼,自己买CPU触发无集显供电。

网友M:
核显不是内存通过后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核显不是内存通过后才有吗

没图  测哪里?

  求图纸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