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帮忙修一下电压被拉低的5v主板。

楼主(2023-10-03):
求助帖,帮忙修一下电压被拉低的5v主板,我有一个很老的主板,型号是M3N-HT DELUXE,当年也是买的两千块钱的板子,是我高中的时候考了全班前五家里给我买的,用出感情了,甚至这个杜蕾斯当初都没有拿来超频过,现在拿出来想要超频,结果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板的5v开机以后,具体是诊断卡跑码跑到大概C1这个时候,5V就被显著拉低了,只有4.6v,当然也可能是之前就拉低了,我这个诊断卡有点延迟。

5v拉低以后,各个外设也都受影响,机器开机以后进系统,就一直噔噔噔掉外设。但最近又发现了更可怕的事情,因为找到了主板的点位图,发现就是这个主板5v被拉低以后,主板上的1.8v dual和1.1v,1.2v,1.5v全部被拉高,内存的1.8v变成了2.1v,我在想要是长期这么用,肯定出问题。

之前出问题的时候,拿出去给本地和外地的维修师傅都修过,结果他们都没修好,有个还把我IDE的线路给我刮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修。后来我自己吧全板子上耐压为6.3v的固态电容全换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查了一下点位图,发现5V以及5V dual都是被拉低的,而5v dual由5v通过一个mos管转换而来,这个mos管受RT8100APQV控制,有的网友说可能是5v dual开启不完全导致的,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下图中有个电容是我测得5v电压值最低的地方,我拆下来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主板的1.8v dual和1.1v是由内存槽旁边的两个RT8100APQV控制mos管转换来的,而1.2v是由右上方这个RT8100APQV转换的,但这三个电压无一例外都被拉高了。整个班子似乎就只有5V和5V dual被拉低。

后来又得网友说让我用5v烧鸡试试,我家里没有可调电源,也不知道烧机的方法和过程,所以就没办法弄了,但是我还是想修好这个杜蕾斯底板的,大家有没有办法,或者能帮我修一下的,我真的好想修好它

补充内容 (2023-10-10 22:19):
我查了一下旁边的2N7002三极管,也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没有解决,反而电压还升高了。

网友A:
第一,断开5V供电电感,看是芯片产生电压低还是被拉低的
第二,如果是被拉低的,烧机热成像或手指大法
第三,如果是芯片输出的就是低电压,查查反馈电路,查查芯片本身条件,或更换芯片
最后,不建议工具不全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断开5V供电电感,看是芯片产生电压低还是被拉低的
第二,如果是被拉低的,烧机热成像或手指大法
第 ...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断开5V供电电感,看是芯片产生电压低还是被拉低的
第二,如果是被拉低的,烧机热成像或手指大法
第 ...

是断开图中的这两个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断开5V供电电感,看是芯片产生电压低还是被拉低的
第二,如果是被拉低的,烧机热成像或手指大法
第 ...

您说的这个芯片是RT8100APQV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电源盒代换一个看看

网友B:
估计不是后面短裤,而是5V DC-DC的转换管控制电压过低引起的,一般12V,很多是822排阻漏电导致,也是的是W04 T04 NPN三极管漏电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后面短裤,而是5V DC-DC的转换管控制电压过低引起的,一般12V,很多是822排阻漏电导致,也是的是W0 ...

你好,请问5V DC-DC的转换管是那个呢?是5V转换到5V DUAL的那个吗?

网友:
路过学习,这种坛友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查了一下旁边的2N7002三极管,也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没有解决,反而电压还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后面短裤,而是5V DC-DC的转换管控制电压过低引起的,一般12V,很多是822排阻漏电导致,也是的是W0 ...

我找到你说的5VDUAL的控制脚了,是12.3v没有问题,我换了附近的W04和N1三极管还有822排阻,也是一样的没有解决。请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2024-03-18):
这个板子有修好吗?我一块华硕m6i,有时正常,有时自动关机,有时自动开机,现在排查是RT8100APQV这个芯片有问题,电压输出不是1.05V,买了个配件,看换掉会好不,我也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RT8100APQV这个芯片华硕好多都用,也有坏的,但是坏了不会自动开机。